映泰A55M-s时亮时不亮。。哪里问题

楼主(2016-06-21):
CPU 内存都换过 。不亮是跑到9A。。。感觉是到显卡了。。是桥的问题么。。A55虚汗的多吗

网友:
AMD桥虚焊的不多吧  多数都是坏了  测一下内存总线的波形  看看到没到显卡

网友:
AMD的板,桥的可能能性大点

网友A:
9A之前有什么代码,如果没看到62 63基本认不到显卡。

网友:
9a看看外设吧

网友:
这么多大师都出来回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A之前有什么代码,如果没看到62 63基本认不到显卡。

9A后面是62.。,,基本是到显卡了

网友B:
这个板子修好了。。真没想到还是BIOS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可以亮,,就没考虑到BIOS问题。。。最后没法子,,刷个BIOS,,结果每次都可以亮机了    当然,bios芯片也直接换了,,

网友:
一般都是先刷bios

网友:
加焊桥试试吧

网友:
BOIS刷一次看看稳定不

网友:
原来是BOIS的问题还真是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修好了。。真没想到还是BIOS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可以亮,,就没考虑到BIOS问题。。。最后没法 ...

不稳定的机子多考虑考虑BIOS。。。

网友:
amD的主板加焊桥吧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多楼主刷好的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