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更换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教程

楼主(2016-06-21):
自行更换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教程

  Canon 17-85mm镜头,它的常见故障是光圈组件排线损断,相机会提示Err01信息错,造成镜头不能正常使用,只能更换光驱组件的排线才能解决。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自行更换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的教程,以供参考。

  佳能17-85mm镜头这种故障的出现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初期,光圈组件排线将断未断,故障偶尔出现,故障出现的时候相机显示Err01信息,只要关机后重新开机,机子就可能重新正常工作;中期阶段,镜头在广角端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其他焦距段还能正常工作,或者在最大光圈时能工作而在小光圈时不能工作;后期,光圈组件排线完全损断,镜头完全不能使用了,这时只要按下快门,相机就出现Err01的错误信息。如果排线损断的时候,光圈处于中小光圈位置,就会发现目镜取景框的亮度明显下降,这个时候按快门按钮的话,镜头的对焦部件将反复来回转动,无法完成对焦过程。

佳能17-85mm镜头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更换需要的工具:

  小型一、十字螺丝刀、尖嘴夹、小功率电铬铁、锡和松香(光圈组则不用)吹球、(新)光圈排线、一块鹿皮加清洁剂或果冻笔一把、卡片相机。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1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更换方法/步骤:

  拧开卡口上的4个螺丝钉和侧面2个接点板螺钉,揭开封盖。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2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2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4

  拆解时,由里向外柔和撬开封盖的四个卡扣,不能先拆下图5的这个电路触电(容易犯得第一个错误:先取下电路触电)。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5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6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7

  先揭出防抖、对焦的合并开关排线。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8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9

  把最上外壳卸下,这是USM马达对角排线,做好标记,很重要。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10

  揭出板上所有排线,分三种接法,电路板上有1个固定螺丝,拆下就可以取下电路板。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11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12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13

  这是排线折断的地方,拧开白色螺丝,取下护盖。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14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15

  按箭头方向旋转取下马达。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16

网友:
  排线固定夹板,是通过螺钉固定在这个位置上的,先将其拆下。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17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18

  拿下后外壳。把变焦胶圈拿下,三个带小铜轮螺丝拆开,就可以将后外壳取下。(这是容易犯的第二个错误,不要用蛮力试图打开后外壳。)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19

  拧开胶带下的螺丝,拆下电刷。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20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21

  拿开外壳后就能露出变焦机构,拆下三个盖头大的螺钉,还有三个带小铜轮螺钉也一并卸下,小铜轮内带有小弹簧,要放好!这时可看到变焦拨杆和对焦拨叉,变焦拨杆也拆下,与外的位置要看清并记住(拍片)。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22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23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24

  中间这个有变焦滑动沟的槽里面有9个耐磨尼龙圆柱形小筒在前端有小限位榫的(白色的),拆下其中的9颗螺丝,这时9 个小筒还很紧,要用小起子撬出,筒内镜片组也可取出了,但要注意三块滑块,即是上一步三个盖头大的螺钉穿过外筒子后对着的带丝母的东西,会掉落的,先让其滑至有档板的地方就不会掉落出来。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25

  这条靠板要垂直,如有往外斜要顺便校正,往外斜空间不足压着也是使排线活动至17端折死的原因之一,这个很重要!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26

  好了,按照相反的顺序装好就行了,注意光圈排线要靠在红圈开口处。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27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28

  还需注意红圈内排线折叠方法。

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 图29

  以上是佳能17-85mm镜头光圈排线更换的方法教程,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