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屏闪一下后黑屏

楼主(2016-06-21):
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屏闪一下后黑屏,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屏是LED的,以为只是LED灯不亮,强行点亮LED灯是白屏!有没有大神遇到这问题!

网友:
测一下高压板有没有电压,主供电,开启信号,亮度调节,如果都有建议换一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坏,屏电路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换的APL5930,还是刷的程序

网友:
好像很多人碰到这个故障

网友:
上次碰到,客户等得急,时间不够没查出来啥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带电视板的,我上次遇到的那台是电视板的问题

网友(2016-07-25):
我也有一台不触发的 没头绪

网友:
这个机器APL5930是通病

网友:
看看屏的接口电路

网友:
显卡有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今天也到一台,开机显示联想,之后就没有显示了,进去系统有声音。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机有通病的。

网友:
我也在修,没查出来,开机亮logo是按tv开关,按电脑开关就是亮下背光,就黑了,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APL5930,bios搞过,一样,绝对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