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229hql 显示只ACER LOGO,无图像显示,求助

楼主(2016-06-21):
acer p229hql显示器,刚开机显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 只显示ACER LOGO还有en开头的什么英文,无图像显示,求助
显示器
求助
ACER

网友:
拍个图片来看看 或者先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刷程序试试吧 acer的程序坏的也多

网友:
你最好传个图片看一看

网友:
测一下VGA接口,13,14两脚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看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故障点在驱动板上,具体位置,自己检修。

网友:
5楼 6楼已经说的很明显了 楼主加油

网友:
没图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