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G 自动上电。

楼主(2016-06-21):
   今天接到一台宏碁4750G的机器,  客服拿来说是关不了机。自动上电。看了下 确实是这样。  拆机 发现 网卡芯片烧了个洞,。找了个一样的板子换上网卡。故障依旧。又刷了个BIOS  还是一样。 现在怀疑南桥这边有没有问题。毕竟网卡芯片都烧个洞了。  因为客服拿来机器是可以点亮 能进系统的。不敢乱动啊。搞不好就摊事了   郁闷啊

网友A:
报明风险,先拆了网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明风险,先拆了网卡试试

他本身就是网卡芯片烧了个洞,我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不敢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本身就是网卡芯片烧了个洞,我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不敢乱动

通电量网卡WAKE#信号,是高是低,是低就不正常。

网友:
估计要动到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电量网卡WAKE#信号,是高是低,是低就不正常。

这个信号是高,3.3V左右。  还查什么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是高,3.3V左右。  还查什么条件?

还要RTC,都正常换桥,没什么好担心的

网友C:
查问题 确认是桥  直接和客户报价说明风险

网友:
放放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RTC,都正常换桥,没什么好担心的

RTC也正常,送到桥去了 。  难道必须动桥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问题 确认是桥  直接和客户报价说明风险

哈哈 客服一听有风险。直接不修了

网友:
呵呵,要是我这里的话,直接报价,就开始干了,

网友:
估计是E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客服一听有风险。直接不修了

那也是没办法的,没有百分百能保证故障最后能还原亮机就要报风险
在板的价钱低于你报给客户维修价格时,可以不报风险。直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客服一听有风险。直接不修了

这个维修一些机器的时候风险是必须要说明的

可以不修

价格到位 自然风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