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0E

楼主(2016-06-21):
本人有一台飞利浦显示器不接VGA的情况下是白屏显示 AGING,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不接信号白屏  也不正常啊  查屏供电     接信号后有什么变化呢

网友:
刷个程序清空下24C08看看吧

网友:
拆开看看  不要没拆机就问

网友:
菜单中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值

网友:
楼主上图,无图无真相,我们也费解。

网友:
至少拆开传几个图片 这样论坛的大神才能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
把情况说清楚,不然兄弟们怎么帮你呢。。

网友:
菜单中可以调一下

网友:
看一下屏供电正常不,,不行在换屏线。。

网友:
刷程序 或者直接换个板子 现在板子都很便宜

网友:
我看百分之八十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