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怎么测量好坏sdt-s-112lmr方法

楼主(2016-06-21):
如何测量  测量那个脚

网友:
通上电,有吸合声音即为好的,如还不放心可以在吸合时测量一下两个触点引脚是否相通,不通为坏的。一般控制脚是比较细的,不分正负

网友:
常开2个触电  没通电无穷大,控制极通电  常开变闭合,常闭变开路  为好

网友:
常开2个触电  没通电无穷大,控制极通电  常开变闭合,常闭变开路  为好  讲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