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 开机白屏

楼主(2016-06-21):
G580 i5独立,LA-7889P 开机白屏。屏线。O1A三极管烧白,

网友:
最后是屏线有问题,可能是通病

网友:
没那么多通病  每个品牌都会出现

网友:
可能是吧  等待验证。

网友:
换个屏线  就好了

网友:
通病要多台验证过后才可以判定的   就一台不好说

网友:
白屏比较简单好查,一般都是3.3屏供电导致的比较多

网友:
开机白屏一般看下主板上接口这里屏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再看下屏上面是否有3.3V,另外这个是笔记本下次请发到笔记本版块

网友:
直接往上屏飞根线不行吗

网友:
白屏修起来比较容易

网友:
白屏应该好弄,肯定是屏供电3V没有吧,量一下保险丝,还有屏线下来到主板上的3V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是屏线还是那个MOS管,还是两个都坏

网友:
我修到的  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O1A三极管位置

网友:
描述简单清晰 呵呵  看以后能不能遇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