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笔记本开机电流0.4A cpu无供电显卡有供电

楼主(2016-06-21):
此故障是CPU风扇下面线路霉断。95831的供电线路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这里坏还没遇到过,修的这个机器一般都是大电流的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是联想Y580的,感觉像进水,,有时能开机,有时没有CPUVCORE电压。。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