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基AspiveE1-572G 芯片组:i5板载CPU桥独显八个显存桥U5 BIOS 好板备份

楼主(2016-06-21):
ACER E1-572Gi5板载CPU独显八个显存

网友:
这个BLOS我下了几个都不能用希望楼主这个可以用了

网友(2016-08-04):
找了好久才找到谢谢下载试下

网友(2016-09-21):
电流0.59-0.65反复跳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下来试试

网友:
刷好了 但是显示太慢了

网友:
写上去开机会不会慢

网友(2020-01-14):
我的这个板子原装BIOS芯片没了,我问一下各位大神这个BIOS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芯片代换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