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0亮机几秒掉电

楼主(2016-06-21):
这里如果没改好是不是会导致掉电

网友:
比着图纸测下,遇到过显卡导致掉电的

网友:
我找了很多L600的图纸,都没有你这种的 板号是什么,  这个机器BIOS掉电通病,如果你这个进水的就这一块的话那就主要就弄这块,

网友:
肯定是进水了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BIOS引起掉电是通病

网友:
充电的反馈回路电阻仔细测下。

网友:
看着像进水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