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骗分帖)华硕M4N68T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6-21):
      昨天客户送一机器过来,说开不了机,问是不是电源烧了。      上电开机测试,电源灯不亮,跟客户说电源或者主板故障。当时忙,让客户留下电话,就放一边了。

      早上开工,机器接电,电源绿线待机电压正常。短接开关针,不触发。断电,两斧头杀开,取板

目测已经有人下过毒手。这个管子焊过,爆了,可是测量一下发现是好的。应该是撬爆的

      测量开关针,没有电压。由于没有图纸,于是盲跑线路,看下有没有断线或者关联的元件故障。从开关针和电源绿线端跑线,没有跑出什么来,没图纸不靠谱
     测量各电感阻值,正常。CPU供电部分,上下管也没有什么异常。测量IO供电的时候,发现P0Q603待机状态下,1脚3脚电压正常,4脚没有输出

      就是它

      料板上看中一个

     拆下焊上,主板上电,开始跑码。但是跑到这里不动了

      量内存供电,236针0V

     考虑到主板是二修,不再追查原因,直接飞线

      再次触发,跑码亮机

    PS:新人第一次发有过程的帖子,骗点下载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加分不会扣自己的下载分的。当然,评论指导一下新人,也不会导致怀孕的……

网友:
楼主占楼备用

网友A:
vdda 2.5v没有 还有spd供电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dda 2.5v没有 还有spd供电断线

版主威武!绝非恭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威武!绝非恭维

已经加分鼓励你了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filter%5Bforum%5D=5这个有点位图,下载点位图的话可以更好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kw=M4N68T&searchsubmit=yes&mod=forum&searchid=1&filter%5Bforum%5D ...

感谢!版主总是在需要帮助的新人旁边徘徊

网友:
这个五脚芯片也参与开机吗?

网友:
华硕很多都是这样的啊,修多就熟悉了

网友:
华硕经常用五脚芯片参与开机电路

网友:
楼主很强,我新手就没这么快了,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