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32E01每次开机都要自动搜索才能有台

楼主(2016-06-21):
接修一台海信TLM32E01每次开机都要自动搜索才能有台,关机后就没有了,重写数据也不行,恳请各位高手支招,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数据芯片坏了,保存不了数据

网友:
是主控芯片有问题,无法读取数据芯片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数据芯片坏了,保存不了数据

谢谢,更换24存储器搞定,...........

网友:
24CXX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