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硕主板G41:5V短路

楼主(2016-06-21):
宏硕主板G41:5V短路
用点击发,触发元件不发烫,后来想到接口。发现USB接口供电脚被捅进去了。如图:

网友A:
有的这种供电没短路的,会出现挡LOGO或者是卡外设

网友:
一般都是先打阻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这种供电没短路的,会出现挡LOGO或者是卡外设

好的,收藏了,至今还没遇到过,就是遇到华硕的会提示过流,15秒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收藏了,至今还没遇到过,就是遇到华硕的会提示过流,15秒关机。

笔记本就很多啊,Y450    SL400这些容易卡LOGO或者感觉像亮了又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