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待机正常不上电,通病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21):
已经修到第4次同样的问题了,可以算是通病,这款机器除了cpu供电外,另一处赚钱的地方,绝非灌水,版主勿删,加分超过50分公布答案
补充内容 (2016-6-23 17:01):
没人加分啊,公布答案吧,南桥旁边4脚排阻,坏了,与人rtc复位有关
cpu
cpu供电
通病
解决方法

网友:
额 修了很多了 至于这样吗 呵呵 小问题都是

网友:
能不能不要卖关子了

网友:
一般ec rom多数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遇见就能少走弯路

网友:
是呀。。同行就多帮助一下,,,

网友:
都修了那么多的B470了,还怕这个不加电的吗?

网友:
所谓经验通病别人不知修过多少台了

网友:
所谓经验通病别人都不知道修多少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