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有待机不上电求助啊

楼主(2016-06-21):
各位大神们,遇到问题了,求帮忙解决啊,有待机,不上电,这个是进水的本,进到声卡那一片了,我清理过了,这个是HM6×系列的时序图,桥供电时钟,复位正常,EC已经换过,条件也都正常,DPWROK没有电压,PWRBTN#始终都是3.3v,强制拉低,电流也不动,这是咋回事?难道南桥坏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别一上来就拿南桥动刀,进水的机器就跑线路,很多都是腐蚀  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一上来就拿南桥动刀,进水的机器就跑线路,很多都是腐蚀  断线

跑了,该有的都有,没有断线的地方,腐蚀的也做好了

网友:
进液体了确实不好搞呀。

网友B:
你上传的这个图片能给来个完整的吗。后面少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传的这个图片能给来个完整的吗。后面少一部分。。。

另一部分

网友:
有图纸,按照上电时序查的,是在是找不到问题,求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C:
你要看一下3 5 V 的后级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看一下3 5 V 的后级电压出来没有,

待机没问题,现在就是开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