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6-06-21):
我有一台联想g41主板按开关没有扔回反应 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来修啊,看IO和南桥条件

网友:
按时序查 吧

网友:
按照主板cpu起动顺序来查找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修

网友:
待机 条件5+3,,,

网友:
看看IO的5大信号有没有3.3或5V

网友:
根据我多年的维修经验这种问题如果换了电源还不行一般都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