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70 装win7 开机蓝屏经验

楼主(2016-06-21):
     前几天帮一个朋友给这台Z40-70本子换系统。拿到手看到背面有正版win8标签。   但是装的是win7系统,反应太慢了   要求重装下。

由于已经是win7的了,所以就不存在修改BIOS的 那个OS  和安全选项了。  直接备份文件,然后装win7,话说这个本子真操蛋,F1  ESC   F2  F11
狂按都不进BIOS,没法设置启动项.百度才知道这个本子有个独立按键,关机后按下侧面小按键     就开机进入开机选项,包括设置bios

然后开始装  一路顺利。

由于笔记本快捷键等需要专用驱动,就之前按序列号在官网下载了所有驱动。      进桌面后 软激活,然后打驱动。  完事开机    卧槽!蓝屏了  0X00000A5.

好倒霉。按f8也没用   直接进U盘再来一次。第二次进桌面  先打了3个驱动然后激活。再开机依旧。

百度搜索改BIOS   没毛用。后来想想是不是不是驱动问题,会不会是激活的问题    第三次装好后,驱动打完了,不激活。重启N次 正常。

最后在重新找了一个激活软件,设置了下好了。

把这个软件分享给大家。 我是打开后 选择高级选项 ,然后选择联想 ,再选择联想win7旗舰版    ,体验正版。然后重启 已激活,OK了。

网友A:
联想电源管理软件 不装还没有无线信号

网友B:
我激活系统基本都用小马激活工具。

网友C:
之前遇到过几次都是需要激活  都束手无策

网友:
以前碰到了好几台都没解决,现知道了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电源管理软件 不装还没有无线信号

接触的少,上次遇到了  WIFI始终搜索不到信号  最后装了电源管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到过几次都是需要激活  都束手无策

附件的是我测试可以的,可以保留备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激活系统基本都用小马激活工具。

我win7一般都用那个批处理  。直到这次的失败     你win8有没有简单的永久激活工具?

网友:
这个激活工具不错,我也是用这激活的,

网友D:
一个激活能蓝屏?少见

网友:
我也没碰到过,确实奇葩。分享出来的经验,都是走过的弯路。加分

网友:
很细心 我也是用这软件激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激活能蓝屏?少见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装了第4遍才排查出来是激活导致的,开始以为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