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40-30不显示

楼主(2016-06-21):
联想昭阳E40-30,版号是LA-B102P,触发上电到0.29,不显示,刷了从本论坛上的三个BIOS,还是不显,抓波BIOS1脚和2脚有波形,但不是持续的,三秒后没有波形了,只有1.8V的电压,三合一CPU,据说专家说只要0.25就可以显示,我的0.29无显示,求指示,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应该是已经跑码了,看看挡多少代码,应该是少了一个开启信号吧,GFX_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应该是已经跑码了,看看挡多少代码,应该是少了一个开启信号吧,GFX_EN

没跑,到0.29不动

网友A:
你上面说问过了, 这机器电流到0.25就可以亮机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呀,如果是缺电压不会到这一步呀,电流的跳变情况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说问过了, 这机器电流到0.25就可以亮机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呀,如果是缺电压不会到这一步呀,电 ...

就是没跳变呀

网友B:
买个bios刷刷  先排除

网友:
先那热吹风扫一下bga ,

网友C:
0.25 可以显示也是看跳变的。三合一AMD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5 可以显示也是看跳变的。三合一AMD的U?

有,可能很快,看不出来吧,没试过,没修过上网本

网友:
CPU 热风枪预热一会 开机看看

网友:
少电压,仔细查查

网友:
电流这么低,会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bios刷刷  先排除

bios刷了三个,结果一样.为什么没有跳变呢,这是14的机子,所以没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