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BIOS不保存

楼主(2016-06-21):
换过电池,开机显示cmos checksum bad,进bios,把软驱关闭,保存退出,重启后还是老样子,进bios,软驱还是打开状态。前后刷过二个bios,还是没用。会不会是bios芯片坏,谢谢

网友:
芯片换一个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如果不行的话 就查RTCRST看看

网友:
你应该测下电池
这个板子容易漏电的

网友:
这个板子容易CMOS电池没电,然后还容易档代码,先测量CMOS电池电压

网友:
coms电池换了新的,跳线有3v电压,bios除了日期可以保存,其他都不可以保存,下午换了片bios芯片,写入程序,一样不能保存

网友:
重点查电池线路中的贴片电容

网友A:
拍了张cmos周围图,不知道检测哪里了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  刚好需要谢谢  楼主分享  刚好需要谢谢  楼主分享  刚好需要谢谢  楼主分享  刚好需要谢谢  楼主分享  刚好需要谢谢  楼主分享  刚好需要谢谢  楼主分享  刚好需要

网友:
你换一个拆机的bios芯片在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了张cmos周围图,不知道检测哪里了

是V星代工的主板
这个论坛有图纸的
可以依次查电池供电支路的电容
当然也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手上有几个修不出的,我再试试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量量

网友:
电池换过新的,跳线有3V电压,换过晶振和电容,cmos电路的电容电阻都检查过,估计是南桥问题了,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学习下经验  谢谢楼主的 分享  十分感谢  学习下经验  谢谢楼主的 分享  十分感谢  学习下经验  谢谢楼主的 分享  十分感谢  学习下经验  谢谢楼主的 分享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