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6-06-21):
老鸟可以飘过~~~~~~~~~~~~~·
型号:联想Y470,板号:LA-6881P
故障现象:触发电流0.11,不掉电。
根据电流可知有电压没有出来
先测内存供电:

有1.5V正常,再测桥供电:

正常,再测系统管家供电:

正常,看上电时序(元件标识与板上不符):

说明SYSON和SUSP#开启的电压都正常,接下来测SUSP的开启电压:

二极转换电压,+5VS电压为0V,不正常,场管4脚电压为0V,测SUSP电压:

为0V,正常,测Q99的D极电压为0V,R1085两头电压都是0V,不正常,追查+VSB:

由B+转换而来,B+电压正常,PQ203的2脚电压为0V,SPOK电压为0V,先查SPOK来源:

是由待机芯片开漏输出,既然已经能触发上电,说明芯片问题不大,返回B+转+VSP的电路,测PR220电压,一头5V,一头0V,问题已经明显,是被拉低了,最值得怀疑的是PC2007,想都不想一把烙铁取下,结果你懂的。。
混分而已,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写的不错! 学习!

弑恋お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lvjingang -2 无意义回复

网友:
少供电还是好修

网友:
太难的修不出

网友:
呵呵  都是这些问题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原来是拉低了

网友:
写的不错! 学习!

lvjingang -2 无意义回复

网友:
我碰一个很别扭的,现在还在试机,问题大的很.搞得我不要不要再掉电祈祷

网友:
LZ思路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
思路挺清晰

网友:
楼主写得好,少供电还是好修

网友:
加分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这各问题还是好修,像有一些机子的充电电路那真的是难修的一匹

网友:
学习,楼主分析的不错,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A:
怎么不算技术,看起来很简单,修起来就不一样了

网友:
估计PC2007你肉眼都能看出它是坏的

网友:
水平刚刚滴,思路清晰,

网友:
分析思路明确,,,值得一学习

网友:
基础不错,可以加精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修得的都是电容引起大短

网友:
还是大短路修的多

网友:
我有一台,是正面的一颗显存进水了, 我重新值球了没好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就是来混个分 嘿嘿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厉害 。

网友:
缺供电,修起来很头疼对于我来说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大神太谦虚了, 实地的水平就是不一样

网友:
转换电路故障

网友:
灌灌水,拿点分下图纸

lvjingang -10 禁止灌水,身为学员,加倍扣分

网友:
y系列的通病多,一般不是通病,我就修不出来,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算技术,看起来很简单,修起来就不一样了

对  说得太对了

网友:
你说的PC2007是PC207吧?

网友:
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写的不错! 学习!

lvjingang -2 禁止灌水

网友:
应该测221吧!不是220

网友:
可以可以,思路清晰,赚钱钱了

网友:
修机器主要还是要有清晰的思路

网友:
学习了!!熟路啊!!厉害!!

网友:
思路很好,写的很详细,可以给新手参考

网友:
不跑吗的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佩服

网友:
分析得不错,值 得学习

网友:
没遇到过 到是遇到PQ204击穿过一次

网友:
现在的机子都不好修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不错,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楚,一步一步查

网友:
思路分析清楚

网友:
看起来简单,找起问题就不简单了,修的好的都是高手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对时序很了解

网友:
写得不错,一目了然

网友:
不错写的好,值得学习

网友:
手上 有台  不触发 。。没搞定 。。。

网友:
图纸看的很6嘛 lz

网友:
这两天我正在修这个型号,不过板号是LA-6884P 有点郁闷的毛病,正在努力,楼主的这个算是小毛病

网友:
问下楼主通常所说的二极电压都有那些呢,

网友:
不错,学习了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又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电路分析得不错。。。

网友:
缺少电压啊

网友:
这个一般还好查

网友:
技术很好哦

网友:
pch架构以后 电压上不齐修到的太少了

网友(2020-03-30):
问题倒是小问题 思路值得学习 写的很详细了 适合小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