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不通电

楼主(2016-06-21):
    型号:DELL M5110    版号:10260-1
    故障:进水 , 不通电
             一拿到本通电一试  咦!怎么没反应呢,迅速拆机 拆开以后看到充电口的小板都腐蚀了  先酒精清洗了一遍 又拿风枪吹了一遍  大夏天的 吹完之后那叫一个热啊 清理完看到电源口有个脚开焊了 我给点了一点锡  满怀激动的通电试了一下  哎!还是不通电    然后拿起我的万用表开测,看到一个PU3801 看看是不是这有问题了  一量S级G级通了 师傅以前告诉我拿红色表笔接D 黑色表笔接S有几百数值就是P沟道 红色表笔接S 黑色表笔接D有几百数值就是N沟道  这是个P沟道的隔离管 之后拆下来一侧 S级G级不短了 一量小板上1 2 3脚和4脚还短 开始烧鸡!用5V烧鸡 接到
拆掉PC3801 在量PU3801  3脚4脚不短了 换了一个电容 把管装回去 秒杀 哈哈 3和4脚唯一能短路的就是3和4脚相连的电容,正负随便接到3和4脚都能烧出来、如果这个电容短路。19V过去给到G级高电平P沟道的MOS处于截止、有点乱 希望大家给加点分 第一次发帖 也真是够慢的 给点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啊

网友:
刚刚学到的 发出来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C:
理论还是不错的,P沟道和N沟道这种区分方法简单,其实可以根据原理加以区分的.

网友:
还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技术越来越好

谢谢啊 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还是不错的,P沟道和N沟道这种区分方法简单,其实可以根据原理加以区分的.

嗯嗯 我也是觉得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技术越来越好

哈哈 一起进步

网友:
我以前遇到過,但沒發帖

网友:
你师傅教的没错

网友:
我也是觉得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
楼主搞错了吧,红笔接d 有数值才是n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