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华硕G41,不跑码 求老司机带路

楼主(2016-06-21):
其实这是我师傅扔给我的,我知道他老人家喜欢给徒弟出难题

RT 无复位 不跑码 老司机给点思路

不知浙江这边有没有愿意帮忙的师傅

网友:
直接殺個南橋再説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看看吧

网友:
其它的条件都查了吗,,这些是要说明的

网友:
G41南桥容易坏,不过华硕的可能是因为822排阻的问题,时钟边上的822看下

网友:
时序都正常的话 多换下822吧 CPU旁的 还有南桥旁的

网友:
其它供电正常吗????

网友:
你在浙江那里??我也去过浙江

网友A:
你师傅给你的、  不会就找师傅。。准备好屁股就可以 了

网友:
是不是巧呀

网友:
什么都没量。你当这里全是神?

网友:
排阻822,还有电源那里的排阻也爱坏

网友:
时钟有了没有复位? 看看CPU 和IO  的PG信号有没有到桥

网友:
你什么都不测,让大家猜??

网友:
这个主板真心难修的碰到好几个没有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师傅给你的、  不会就找师傅。。准备好屁股就可以 了

师傅肯定说,你这徒弟好好干,不然的话就打屁屁

网友:
让这些大神们瞎子摸象!!!

网友:
华硕主板喜欢坏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