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这有一块MS-7529 v1.1 开机测供电都有。不跑码

楼主(2016-06-21):
求助:我这有一块MS-7529 v1.1 开机测供电都有。不跑码 测B13 14 无电压,诊断卡复位灯一直亮,时钟信号灯一闪一闪的,这说明有时钟了吗?
求助

网友:
其他供电都有了吗

网友:
你可以测下pcie 插槽 上面的测试点看看

网友:
G31的板子吗?看下CPU的PG正常吗

网友:
前面供电正常不 正常那就是没有时钟 搞时钟把骚年

网友:
V星7529好熟悉啊冒似有一片被我整残了,现在当料板拆了几个件了。当时是小五脚管故障吧,那时候一知半解乱拆才整残掉的。你这板查好,按时序全查好再找小五脚供电换,应该有收获。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