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E40 HM55桥 电脑外接花屏,内接不显。

楼主(2016-06-21):
收到一个笔记本THINK PAD E40 HM55桥 ,开机不显示,报警两声,看电流到1.4-2.0-1.5-1.7有跳变,果断判定是显卡故障,上BGA加焊显卡,结果外接有显示了,但是花的,内接不显示。

网友:
e40灌胶  充值显卡吧

网友:
这破机器,破显卡,特别不好弄

网友:
去年300收了台,,掉了5 6个点,,到头来,连新显卡都定了,,还是没弄好

网友:
要换,加焊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