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拆装这么多螺丝如何记住位置呢?

楼主(2016-06-21):
百度了下有人说磁性垫,可是iphone还有安卓型号太多了,不可能每种都买,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iPhone

网友:
磁性垫,你按着你拆的位置摆放螺丝不就是了。。。嫌麻烦就买记忆板吧
我看维修的都是放一堆的,这玩意拆多了,你大概都记得那个螺丝是那个孔的

网友:
多拆就记住了,如果只是偶尔拆一下,就用磁性垫

网友:
多拆几台就会了

网友:
这还不简单,按着顺序拆 按着顺序往旁边放 什么都不需要

网友:
多拆几台就能记住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拆的时候左到右放好 如何装的时候右到左

网友:
迅维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