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给看看,哪个是显存mos,哪个是核心mos

楼主(2016-06-21):
测量一组在1.2伏左右,一组10伏,什么情况,

网友A:
10v应该是上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v应该是上管吧

哦,那属于正常是吗,这款显卡是不是6加1供电,显存是不是上面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那属于正常是吗,这款显卡是不是6加1供电,显存是不是上面那个

显卡没图纸 一般只能凭经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图纸 一般只能凭经验了

你们的图纸都是在哪里找的,这款是华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图纸都是在哪里找的,这款是华硕的

什么型号 我看看 有维修指南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 我看看 有维修指南没

560ti,花屏,我有另一个帖子,开始以为是虚焊

网友C:
10V 是电感吗?是不是上管导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V 是电感吗?是不是上管导通了?

不是电感,也是mos形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感,也是mos形状的

那就是上管啊正常的,

网友:
双上管吧。。。

网友D:
你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看不是不是相通,不通的那个就是集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看不是不是相通,不通的那个就是集显电压。

测量核心电压0.9,显存电压1.5正常吗

网友:
不能说是显存电压吧,应当是CPU集显电压.是你说错了,还是我弄错了你的意思.

网友:
最上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