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sierse2.7不显示

楼主(2016-06-21):
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不报警 没显示,BIOS已刷。请问什么问题呢
上了内存自动反复重启大概6秒重启一下1秒后自动开机反复

网友:
换过内存试吗?查内存条件,换电池

网友:
内存SPD VDD都有。

网友:
不过内存呀,,,,,,,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4209-1-1.html
这帖子你看下有无借鉴的,都是IO?

网友:
你把3大外设拆了试试看

网友:
加焊下io芯片试试吧

网友:
我有片和你一模一样的,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我的不报警没有集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