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无触发

楼主(2016-06-21):
x450cc 无触发,待机电流0004,刷BIOS, OK

post_deleted

网友:
说清楚版号

网友:
能直接刷bios好  运气不错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的也发,呵呵

网友:
我的也是下来试试

网友:
我的  是 X450CC  VER:2.0  接电一下 0.014  马上  变为 0    接开关  大电源的 电压过压灯红一下   主板灯 亮一下  不触发。-5VO  下跳到 0   又往上回到 5V     测各电感  均无短路   。每个电感烧机    都不短路。  BIOS 的 供电脚稳定。  BIOS  也刷了原厂的。请教各位

网友:
待机有5V吗

网友:
我遇到一个X450C的机子,上电掉电,刷

网友:
BIOSOK,点快了发出去了,接上面发的,这个机子BIOS坏了有各种问题

网友:
下载了  试试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么简单  现在BIOS 这么容易坏·

网友:
这机器确实BIOS容易坏,

网友(2016-07-21):
程序引起的

网友:
版本是多少 通用的吗?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ASUS机器挺难修的

网友:
这机器的BIOS 论坛里太多了

网友(2016-08-24):
这个机器插电有5V吗,我现在这片是5V变成2.2V,但是没有图纸,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现在的BIOS坏的多呀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