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CPU_VTT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6-06-21):
华硕P8H61-M LX CPU_VTT无供电维修
1、内存、桥供电都正常,按时序应该出CPU-VTT供电,一测0V
2、此供电MOS管受控于RT8120,测量此I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3、更换此IC,但是,料板没有此IC ,听说可以用RT8105代换,那就试试吧,换上后供电有了。
4、亮机备份BIOS,对大家有帮助,就给加点分吧,谢谢。

补充内容 (2016-6-22 13:36):

华硕P8H61-M LX(REV1.01).rar

网友:
y这个机子我也修过是换CPU供电芯片好的,而且这机子有时CPU供电短路还会烧CPU,遇到三个了

网友:
学习了,会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 用了代换的芯片 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代换的我记得我也试过不稳定 觉得还是换回原来的比较好

网友A:
现在修新板子  没料板 烦

网友:
下次需要代换看看

网友:
我也修过是换CPU供电芯片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新板子  没料板 烦

可以到淘宝上去买的啊  ,这个很简单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到淘宝上去买的啊  ,这个很简单的事

同行收不上价格 买啥 还赔钱

网友:
很快速的维修,牛人一个

网友:
我怎么没有碰到简单问题···这个故障很简单

网友C:
是不是空焊了,为什么不焊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空焊了,为什么不焊焊试试

没试。有空焊的可能性

网友:
手上有几个修不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新板子  没料板 烦

61的是新板???都淘汰了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61的是新板???都淘汰了好不好

可惜我这里还没多少这种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