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60B 不触发

楼主(2016-06-21):
手上有台6560B EC是KBC1126 查了供电正常 开关到EC电压按下有跳变 第4脚PWR_BTN_OUT# 按下开关3.3V变0 然后回到3.3 81脚SLP_S3#_3R 按下开关没有电压 过来 南桥换过 BIOS刷过 休眠正常 南桥旁边晶振有波形 这EC开机需要什么条件呀
不触发

网友:
将ec的slp s3脚翘起看看桥有没发出信号 发出来了换ec 没发出来估计还是桥那边问题 对了顺便打下发到桥的pwrbtn看有没断线

网友:
rsmrst#,还有桥的上电条件也要查

网友:
说的有点笼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