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有时开机暗屏

楼主(2016-06-21):
三星535u3c开机有时暗屏,客户说用着突然暗屏,就关机重新开又可以,用了几天还是暗屏,拆机用手按着屏线接口就正常,用放大镜一看是坐子氧化
暗屏

网友:
看来修机仔细点能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就说这两句。。。估计是来弄分的

网友:
几天就得返修,,暗屏一般是因为转换管没过,那是个通病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看到故障就好修,看不到故障就修死人

网友:
屏接口吗

网友:
暗屏一般是因为转换管没过

网友:
还挺细心的!

网友:
这种超薄屏容易坏 换很多了

网友:
捡到便宜了,呵呵

网友:
楼主 加焊OK 明眼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lid这个信号也会有这种情况哦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这个,屏幕一闪而过没有3.3V信号

网友:
恭喜你又水了一贴。

网友:
是不是受潮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刮一刮接口

网友:
细心观察修机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