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 s540

楼主(2016-06-21):
    接到一个新机器S5 s540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4左右,然后掉0.3-0.2-0.17然后掉到待机,拆机后壳看见机器没有进水,就先搞bios吧,新机器bios奇怪问题多,刷了还是一样样的故障,老实查电路吧,cpu供电电感没有电压,拆出来主板一下就能看出故障,一个电感烧焦了,后边一个常见的大短路,换了东西就ok,
把原机bios贡献出来

S5 s540 la-a171p 原机备份.rar

解决亮机慢 二次开机 bios.zip

网友:
一楼自己顶

网友:
BIOS加分 竟然还有修改过的解决开机慢的BIOS

网友:
感谢BIOS都合成好 了 多谢

网友:
烧东西了啊

网友:
BIOS是自己合成的吗

网友A:
这两个bios都要一起下载才能用对吧

网友:
这钱赚的  飞的速度啊

网友:
短路的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以后应该用的上

网友:
都看得出来了,楼主还要先刷BIOS???先看下外观多好

网友:
最喜欢修短路的了

网友:
送钱的,这么明显的烧焦痕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bios都要一起下载才能用对吧

不需要都下载,单独的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都下载,单独的下载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有两个

网友:
联想就是好,不是这个电感也不知道烧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望闻问切啊。

网友C:
是你自己修改的吗
huo1032095853
不是,别人修改的,秒亮bios我自己测试好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自己修改的吗
不是,别人修改的,秒亮bios我自己测试好的

网友:
BIOS 所有机器的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