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全版供电问题!

楼主(2016-06-21):
版号:HP 620 6050A2364601-MB-A01
装上CPU和内存,全版供电电流只有0.88A,下一步应该查哪个地方?求下一步维修思路?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可以考虑显卡 BIOS

网友A:
bios电池装上在试下咯。。有部分机器不装bios电池 不跑码的

网友:
五花大绑的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装上在试下咯。。有部分机器不装bios电池 不跑码的

明白,我今天确实没装电池。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
这不是实地吗?近的船长和强哥不问,在迅维发帖,你的智商让人着急!!!!

网友B:
告诉楼主 个秘密 这机子可以装诊断卡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楼主 个秘密 这机子可以装诊断卡看哦

怎么个装法?具体点

网友:
楼主,扇热器是亮点 哈哈

网友:
跑码是个什么情况,怎么跳变的

网友:
这机器装不装cmos电池跟跑码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装上在试下咯。。有部分机器不装bios电池 不跑码的

英特尔的估计装不装都无所谓

网友:
是不是应该先测下各各供电是否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