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4.0 不停重启

楼主(2016-06-21):
换了其它板324的第3脚的电阻 ok

网友A:
这个是1.8V吗?好像是分压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8V吗?好像是分压电阻容易出问题

那个分压电阻啊,不是好懂

网友:
没有为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分压电阻啊,不是好懂

你都没看图纸?那你怎么修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分压电阻啊,不是好懂

是这个吗?温控?就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秒杀啊  赞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温控?就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请问1脚是不是要低电平,经分压计算3脚4v,2脚11v吗?版主

网友:
怎么没经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看图纸?那你怎么修好的

有没得下,你有就分享下,之前技嘉324问题多,我就把那个电阻加热一下,正常3脚就1.8v,不行的时候就1.5,我反复弄了1天,,,

网友:
呵呵呵
,有谁能讲解下这个324的工作原理就好 LOL

网友:
太简洁了,是电压不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