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6-21):
华硕M2N68 开机掉电 去掉12PIN口不掉了,但是测mos跟供电都没短路
华硕

网友:
重点查开机电路

网友:
查下CPU供电IC

网友:
首先排除VCORE上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看CPU供电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缺供电或信号

网友:
应该有短你看看CPU的驱动芯片和2R2电阻 和长管的大电容

网友:
没有短路的 加焊桥试试 加焊好过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