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触发

楼主(2016-06-21):
g470不触发 EC的PBTN_OUT#有3.3V电压,但这个信号无高低高跳变...是EC的问题机率大,还是南桥的问题机率大?

网友:
EC的问题比较大啊,也可能是触发条件不满足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换EC比较简单 发帖的时间都能换一个 自己动手换一个试试

网友:
Ec bios 和桥bios都刷过了

网友:
条件都不查 ,,为什么呢

网友:
断开线再测试就知道了啊,很容易吧

网友:
EC这边肯定有条件不满足

网友:
RTC电路什么的查查

网友:
EC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查触发4步。。。。

网友:
大神  我看都看不懂

网友:
EC,南桥的条件都满足了   先换EC

网友:
EC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先换ec吧,估计ec有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大

网友:
先查条件、、

网友:
这要看看EC的触发条件,满足不?

网友:
条件满足刷个BIOS试试,再换

网友:
RSMRST出了没有

网友:
先查条件 有RSMRST#?

网友:
Rsrmrsr #出了  就是 pbtn—out#3.3v无高低高跳变这个信号

网友:
估计ec的工作条件不满足,从待机,ec查起吧

网友:
换了EC再说吧

网友:
先考虑EC 再考虑南桥

网友:
开关到EC有没有跳变?供电  时中  复位?都满足  ??

网友:
直接去点EC开机角试一下。

网友:
EC都不换一下? 其他条件也可以查一查嘛

网友:
查ec的条件后,再说

网友:
触发条件都查一遍吧。。。

网友:
就查这个条件就说那个大,我也是不懂回答了,你查完触发条件嘛

网友:
换个EC试试不就知道了,一般这机器放电就能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