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850 半模组电源,12V对地短路,求解

楼主(2016-06-21):
TT850W 的半模组,最近频繁出现用用就关机,关机后,经过测量发现12V对地短路了,红笔接地,黑笔接黄色线12V 报警,但接触一会儿后报警声音消失,反之将红笔接黄色线,黑笔接地,又会报警,接触一会儿后,同样停止报警,换过来还会报警,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请高手指教

补充:是ATX电源的  12V 对地短路,不是主板上的短路了

补充内容 (2016-6-22 09:15):
好电源也是短路的

网友A:
看的有点模糊 你如果确认了12短路 可以用烧鸡发

网友B:
感觉楼主的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描述有点模糊啊,不如来点图片描述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有点模糊 你如果确认了12短路 可以用烧鸡发

ATX电源,也可以烧机?我会不会烧了自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测量方法不对.............

应该怎样测量呢,用红黑表笔,接黑色和黄色线,蜂鸣档,结果就报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有点模糊 你如果确认了12短路 可以用烧鸡发

ATX电源,我没烧过,也不敢在里面乱摸啊,会死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怎样测量呢,用红黑表笔,接黑色和黄色线,蜂鸣档,结果就报警了

怀疑地拆下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地拆下来测量....

线拆下来 不就断了吗,是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测量方法不对.............

感觉 也是  按大对地都用二极管当的 又的电源 3.3V 5V 对地才4
轰鸣当就报警了
12v 对地一般200多 有的也才几十 都是正常

网友B:
一般ATX电源检修是不测输出的对地电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ATX电源检修是不测输出的对地电阻的............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就是工作工作就突然掉电了,然后就怎么也不工作了,放一段时间就又好用了,或者短接绿黑线,还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就是工作工作就突然掉电了,然后就怎么也不工作了,放一段时间就又好用了,或者短接绿 ...

这种电源结构比较新,维修资料很少,从故障现象看像是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结构比较新,维修资料很少,从故障现象看像是保护了......

嗯,确实是的,但是不知道咋处理了,过热不像,摸哪里都不热,过压和过流,又不会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确实是的,但是不知道咋处理了,过热不像,摸哪里都不热,过压和过流,又不会查

这种电源要想修需要资料或丰富的经验..........

网友D:
是DC-DC方案吗?
这种电源还未修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DC-DC方案吗?
这种电源还未修过啊。

我是真心不懂

网友:
可以检查12V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