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不定时死机维修

楼主(2016-06-21):
华硕P8H61-M LX3  主板,拿来时说是死机,做不上系统
开机测试发现,做系统5-8分钟左右直接黑屏,风扇长转,进PE也一样。
黑屏测电压都正常。。
找问题时发现,有时开机报CPU风扇错误,有时不报,换风扇也一样。
直接刷了一个最新版本的BIOS。开机再试, 系统成功做上,不在黑屏。。。

网友:
CPU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嗯 知道了

网友:
又是BIOS惹的

网友:
BIOS资料也上传一下啊

网友:
6系列的BIOS坏得厉害

网友:
这个也关BOIS问题啊  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又是bois搞鬼。。。。。

网友:
死机和BIOS也有关系吗?难道是因为ME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把bios也上传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bios也上传一下呗

官网上面有。。

网友:
官网上面有

网友:
举手之劳,还要我们到官方上不是更麻烦的吗  呵呵

网友:
BIOS问题大 先刷个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也是奇葩 的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