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6-06-21):
     接三星R428,上电,偶尔需按多次才能触发,触发后电流0.78停住不动,屏不亮,试换内存,无果。

    拆机,直奔通病点,测小电容无短路,

    再去把那个发财电容换掉,故障还是那个屌样。

    联想到偶尔需按多次才能触发,遂干南桥,换过南桥后上电触发,故障还是不变,心里一万个操NM

    难道是北桥?
    不会吧?
    先拿示波器测一下内存排阻引脚,我CAO,内存波形一闪后掉下,

    飞快地找出一块内存换上,再测排阻波形,一路欢快的跑马。

    接屏,他大爷的三星LOGO终于出现了。

网友A:
晕,一个内存,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
你这个弯路走的可真远

网友:
你这故障  你这条路跑哪去了

网友:
内存问题啊

txj

网友B:
之前,你不是说换内存无果吗

txj

网友:
这种问题一个想到的都是通病

网友:
我前两天 一个二代的夹角CPU 我换个三代上去故障不变 也把我搞死了 最后还是CPU坏了  才知道二代没法上3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你不是说换内存无果吗

对啊,南桥和内存都是坏的。

网友:
内存有问题,南桥也有问题,你别让楼上的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一个内存,搞得那么麻烦

他这个最初换过内存试过  双重故障

网友:
这里我必须吐槽下三星,三星笔记本不上电池适配器模式触发按开关多次才触发是正常滴!!!

网友C:
很老的机型,不过我只修到过一次,

txj

网友:
你这个弯路走的可真远      是通病啊 兄弟

网友:
双重故障 难以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老的机型,不过我只修到过一次,

现在确实不多了,在用的都是些中老年人。

网友:
坏的真多。

网友:
发财电容在哪?怎么不圈一下??原来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老的机型,不过我只修到过一次,

机型虽老修完通病大多都蛮稳定的,最起码强过现在的机器

网友:
南桥  内存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