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2.2或rev3.0

楼主(2016-06-21):
     收到技嘉GA-H61M-DS2 REV2.2和rev3.0的两片主板
     故障:触发后1-2秒掉电,掉电后可以继续触发。
    用示波器查一遍时序的现象是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供电1.05V和1.2V正常,PLL供电1.8V正常  总线供电1.05V正常 VCCSA系统管家供电0.9V正常,
    CPU供电0V不正常。
   H61出CPU供电的条件是:桥收到PWROK和APWOK后,桥会发出DRAMPWRGD 和PROCPWROK给CPU,通知CPU前面除了CPU核心供电外其他供电全部正常
CPU收到收到这两个PG后会发出SVID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和供电都正常后,会产生CPU供电。CPU供电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经过转换成SYSPWROK给PCH,最后PCH发出复位。
  此板的IO是IT8728.  测50脚ATXPWRGD 5.0V正常,49脚ITE_PWROK2 3.3V正常,63脚PWROK2 3.3V正常。
前面我也查了,PCH 25M晶振有启震,但是测PCI_E A13 14 却没有波形。怀疑PCH 得到了供电却不发出时钟。导致CPU无时钟CPU条件没满足不发出SVID.怀疑PCH坏。
查CPU供电开启EN有1.0V  外围供电也正常 但是SVID没有波形。
但是又怕其他条件还没有查完,导致误杀了PCH。BIOS也把主和从对调了还是不出CPU供电,,请大神和高手帮帮忙了。。也许这个也是技嘉这个板的通病。

网友:
PCH也加焊了,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呵呵,先断开95836的18脚外接电阻,看看出供电不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桥问题啊你换个桥试试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RVE3.0 上传个BIOS

网友A(2016-08-11):
图纸我上传了,论坛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我上传了,论坛找

我自己也下载了图纸,后来没有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我有一片Z77P也是这样,还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