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R2.0 内存偏高 维修记录

楼主(2016-06-21):
主板型号:华硕P8H61-MLX3 R2.0
故障:内存电压偏高
维修开始:刚刚修完笔记本没事干,,坐着特烦,就过去问下修主板的看看有没板子修,说有,接过手 ,哎,一看华硕板子不就822嘛,,有什么的,,挺新的一块板子看到若搞不定挺浪费的,,直接上电源上真u 内存进行测机,,测各供电都正常就内存供电就怎么那么的高——————————

吓死我了,,,赶紧把内存弄下来,,心里跳着,,完了完了,,,这内存还能不能保住不,,,管它的,修好才是真戏! 直接查找来源,,跑线直接是发现从一个八脚供电芯片过来的,,,由于没图纸点位,谅解下,原谅我的快准狠。直接干  ,没什么大不了的,,随便找一块华硕h61接近的芯片代换!直接1.6v不就出来了嘛!  由于我这边表问题高了一点,没那么精准。

既然出来了那就这次上刚刚那条内存看看有没烧坏,,果然没有,,好一个金士顿在这我给你点个赞,直接跑马亮机,此板到此修复!

网友:
那个八角芯片到底那个角坏了导致那么高?

网友A:
这个板好像是7120

网友:
不用担心  支持6V 不坏。。。但不能长时间

网友B:
内存供电是PWM电路的  8脚芯片是场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是PWM电路的  8脚芯片是场管吗

LZ在场管上测的电压,八脚应该是内存PWM芯片。

网友:
8脚应该是PWM芯片吧  类似于9214之类的

网友:
你怎么查他是8脚芯片来的啊

网友:
?,说的不够具体

网友:
八角应该是APW8720  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的CPU散热很牛

网友C:
秒杀的节奏啊、当初不愧是坐在第一排的人、得到老黄的真传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问题一般反馈问题多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秒杀的节奏啊、当初不愧是坐在第一排的人、得到老黄的真传

呵呵,,记得老黄不怎么教台板的

网友:
呵呵,这让你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记得老黄不怎么教台板的

老刘教的就是坑爹

网友:
楼主的桌子够干净的啊。直接干芯片,冒准了啊呵呵加分

网友:
牛B哦
内存没有烧坏真的不错哦

网友:
楼主不如把液晶显示器挂墙上,省得脚踢了,还好及时观察情况

网友:
这个八角芯片应该是8120的多

网友:
老高手了,维修台有历史价值

网友:
是芯片吧,这种要是我 一般先查反馈在换芯片。这个应该有点位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秒杀的节奏啊、当初不愧是坐在第一排的人、得到老黄的真传

不愧坐第一排中间位置,什么时候带你右边的小哥也飞飞

网友:
这个内存供电芯片坏的很多啊

网友:
内存电压高的不厉害,所以没烧你内存,不过,看过都涨经验。

网友:
感觉是反馈分压电阻的问题  芯片有问题还能这么高的电压 没有遇到过,,之遇到过芯片有问题都是没有内存供电的。。

网友(2016-11-04):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好像是7120

H61的是RT81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