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遇到过,宏碁4754装WIN7系统装不进去

楼主(2016-06-21):
哪位大哥遇到过,宏碁4754装WIN7系统装不进去,但是装XP可以装进去的,

网友:
没遇到过,是装着装着黑屏还是卡在一个画面不动了都没说清楚啊

网友:
ghost安装吧,可以换个镜像做一次,。。。

网友:
用安装版的吧

网友:
备份好资料重新分区,用原版的安装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 后来没研究过 就这样算了 给客户用XP的了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CPU坏的!!!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