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了一台戴尔大短

楼主(2016-06-22):
本人小小白,今年六月刚毕业,天天看大神们在群里发各种维修贴,感觉超爽,今天要下班了 裤子都穿上了,来了个妹子说湿父湿父,来帮我看看电脑不开机了,拿来插上电流表,5A大短,跟妹子扯扯淡报了300留机走人,(长得不好看),不聊了。 ,上来先量量公共点,阻值67,开修 ,憋了半个月的骚鸡大法终于可以用了,烧烧烧。卧槽,独显这边有敌情,(大家烧鸡的时候可以先手快速摸一下再拿开,确定哪边烫可以抹点焊膏,别直接手摸,黄船长说的)附近刷上一层焊膏,直接一个电容上化了, 就这个,拆掉之后阻值正常了 ,爽歪歪,插上待机正常,准备拼起来,拼完插电,妈蛋!!又大短,已经心灰意冷,,想起妹子那信任的眼神,我又来了精神!今晚为你加班,拆开继续看,直接从独显那边下手, 发现该上管击穿 果断拆掉找个同参数的换上,因为怀疑是由于刚刚拆掉的滤波电容导致上管击穿,同样找同参数补上,公共点阻止恢复正常,上电,完美亮机 ,总结,拆掉的零件如果零件够一定要补上,多测试再装机!!! 另外没分了 你们懂得 嘿嘿嘿

网友:
RE: 一波三折的戴尔大短维修

本人小小白,今年六月刚毕业,天天看大神们在群里发各种维修贴,感觉超爽,今天要下班了 裤子都穿上了,来了个妹子说湿父湿父,来帮我看看电脑不开机了,拿来插上电流表,5A大短,跟妹子扯扯淡报了300留机走人,(长得不好看),不聊了。,上来先量量公共点,阻值67,开修,憋了半个月的骚鸡大法终于可以用了,烧烧烧。卧槽,独显这边有敌情,(大家烧鸡的时候可以先手快速摸一下再拿开,确定哪边烫可以抹点焊膏,别直接手摸,黄船长说的)附近刷上一层焊膏,直接一个电容上化了,就这个,拆掉之后阻值正常了,爽歪歪,插上待机正常,准备拼起来,拼完插电,妈蛋!!又大短,已经心灰意冷,,想起妹子那信任的眼神,我又来了精神!今晚为你加班,拆开继续看,直接从独显那边下手,发现是 这个上管击穿了 果断找个同参数的补上,另外怀疑是因为刚刚拆掉的滤波电容导致上管击穿,于是找个一样参数的换上,公共点阻止恢复正常,插电开机,完美亮机 坏掉的家伙 补好的地方, 一波三折的维修,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另外没分了 你们懂得

网友:
不会发帖。。。一大堆好图保存一下草稿咋就没了!!!

网友A:
在哪里做。。。收费可以啊

网友B:
DELL短路的问题遇到很多,基本上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做。。。收费可以啊

上海 当然了 全靠跟客户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短路的问题遇到很多,基本上很好修的。

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是通病

网友C:
这个好像是通病我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D:
大脸混的可以啊,继续努力。我也快毕业了

网友E:
电压能拉得这么低,用不了烧鸡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通病我碰到好几个了

也是独显这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脸混的可以啊,继续努力。我也快毕业了

一起努力啊 李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能拉得这么低,用不了烧鸡法吧

你修大短还有什么好方法没 大家多交流 我修大短基本上都是烧机

网友:
这个价格报的给力

单独短路故障还是好修的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修的不错
增加截图上传功能后,排版明显好很多

网友:
这种绝对可以呀  我没找到在那发帖子的

网友:
楼主收钱的时候 开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