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卡显存代换!

楼主(2016-06-21):
手上两块显卡需要换显存,软件测试完后都是只坏了一片显存,想问下大家显存代换经验需不需要配对或把坏颗粒拆下显卡能不能用!

网友A:
代换的话  型号一样就行了   拆下来能不能用  这个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换的话  型号一样就行了   拆下来能不能用  这个没试过

有一样的就好了,拆过两块显卡的结果更花了,砍通道又不会!

网友:
显存颗粒也分容量和型号的,估计厂家也要一样

网友C:
D5通用,D3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样的就好了,拆过两块显卡的结果更花了,砍通道又不会!

单独拆下来肯定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5通用,D3通用

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