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台6S不开机的!还是遇到点小问题!

楼主(2016-06-22):
接到机器不开机!无法连电脑!无法进dfu!上电开机小电流、于是问客户是什么原因导致黑屏的、一插充电器就黑掉了!
然后直接考虑换U2!可是6S的,没有U2于是装了个6代的U2上电能开机了!可是还是不联机!但是能充电!不显示充电标识!
是不是6代和6SU2不通用啊!
还有一台iPadAir也是装了个5SU2也是不联机但是能充电还有充电标识!
同行求解!

网友:
人呢!没人吗?

网友:
不通用不通用!答案

网友A:
管脚定义不一样啊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脚定义不一样啊 大哥

哈哈哈哈!谢谢提醒!还在学会看原理图

网友:
哥要看看数据、引脚是否一样才更换,不要乱来到时玩大可不爽。

网友:
不确定就先看原理图,看脚位功能一样不

网友B:
看定义图啊,换个一样的不就完事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定义图啊,换个一样的不就完事了嘛

5S和iPad Air通用!最后结论

网友C:
5s可装6s

网友:
引用 网友C:
5s可装6s

5S不可以!后来打电话给客户!又能显示充电了难度要重新刷机?

网友:
楼主是一招通杀所有机器    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