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精通5S基带开机时序的朋友帮帮忙,现只有四个电压没输出,谁先出来的?

楼主(2016-06-22):
在论坛上看到有说S1和S3先出来,后到S2和S4出来,也有人说测七个电压。

我修个5S刷机报错误-1无基带,PP_LDO10_ADSP_1V05(图中白色3)和PP_LDO11_MDSP_FW_1V05(图中白色4)和S2(蓝色S2)和S4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没有短路)。看了好多资料。基带电源输出的电压,送给基带CPU远远不止这几个电压。好像有十几个电压。看论坛中有人说PP_LDO10_ADSP_1V05(白色3)电压不正常,换基带电源OK,也有说我图中白色标的247少个电压,换基带电源搞定了。可我图中白色34电压没有,换了三次基带电源了,都一样,基带CPU也已经重植锡了。论坛有说的S1和S3先出来,后S2和S4才出来,这个我懂,但基带电压远远不止这四个电压。现在我大概测了蛮多基带电压。出错时就发现只有图中白色34电压和S2S4电压没有输出。其它都有。

所以现在我请求高人指点一下,图中白色34和S2S4到底谁先出来?还是一起出来?真心谢谢!

网友A:
PP_BATT_VCC_CONN给基带电源U2_RF供电,U2_RF工作输出13路供电,其中PP_SMPS4_RF2_2V05、PP_SMSP3_MSME_1V8、PP_SMPS5_DSP_1V05给基带CPU供电的同时,也返回给基带电源内部LDO模块供电,然后LDO工作输出PP_LDO7_DAC_1V8、PP_LDO8_VDDPX_1V2、PP_LDO9_PLL_1V05、PP_LDO10_ADSP_1V05、PP_LDO11_MDSP_FW_1V05、PP_LDO12_MDSP_SW_1V05这6路供电给基带CPU。
个人能力有限只可分析出上面的原理,如有错误之处,请各位指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_BATT_VCC_CONN给基带电源U2_RF供电,U2_RF工作输出13路供电,其中PP_SMPS4_RF2_2V05、PP_SMSP3_MSME_1V8 ...

谢谢提供。但还不够详细。

网友B:
一味的测量电压没有意义!刷机报错-1是在手机进度的什么位置?????

网友B:
还有,这台机为什么刷机?你是1修还是2修?码片有没有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味的测量电压没有意义!刷机报错-1是在手机进度的什么位置?????

3分之2.码片数据已经读出。码片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台机为什么刷机?你是1修还是2修?码片有没有动过?

我的是A1530的,我也只有正常的A1533,我比较了一下码片。结构差不多。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我也研究好久了,搞不明白,手机太小,没办法测量,但总体应该是正常的,刷机的时候走到恢复固件时,才会跳出S1,S3,电压,注意查一下基带复位信号(在基带电源左上角,通过1.8V上拉的地方有没有因为拆机短到地了)前两天修一个机器,锡掉到那个位置就是报-1。

网友:
S3电压跳变就换基带U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_BATT_VCC_CONN给基带电源U2_RF供电,U2_RF工作输出13路供电,其中PP_SMPS4_RF2_2V05、PP_SMSP3_MSME_1V8 ...

已经解决,原先机子是摔了没信号的。谁知道那个卖家刷机了。我除胶时,用的工具太尖,搞断了一条1.8伏供给基带CPU的线,(就一个点)。后来才发现的。你说的电压时序对了。但注意。返回给基带内部LDO模块供电的S4电压是我说的34电压的供给。先是没有S4电压,所以就没有了34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我也研究好久了,搞不明白,手机太小,没办法测量,但总体应该是正常的,刷机的时候走到恢复固件 ...

基带工作了才有S2和S4的电压。实际上我图上34电压是S4供给的,基带没工作就没有S4电压,那34电压就没有了。
上我除胶断的线。

并补好了,下图,就一个点的线,起初没在意。

网友:
嗯,一个供电断线了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