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主板C23和C25位置的电容多大

楼主(2016-06-22):
到手一块硬解过的5S主板,发现电池座后面的2颗电容撞掉了,求告知多大
主板

网友:
很简单,一查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论坛不是有图纸。。。有料板就拆过来呗

网友:
电容掉了就不要,电阻掉了就不行。

网友:
找下料板上面,移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