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VGA输出字符乱码,哪根线出了问题?

楼主(2016-06-22):
VGA输出

字符乱码,但正常的部分基本还在,

VGA就这么几条线,
高手来说说,是哪根线的问题?

补充一下,我知道是显卡,还显存的问题,
主板是摔的,有可能是掉点了,
症状是有时这个样子,有时正常,

我的目的是,
请高手讨论下,

这样的情形,到显卡,还是显存?
具体,有可能是掉的哪个点?

找准目标方便下手,毕竟这种可能掉点的情况,
只能加焊,属于一锤子买卖
搞砸了,再要补点太麻烦。。。。。。。。。

补充内容 (2016-6-30 12:54):
补焊了一颗显存,貌似问题解决了。。。。。

网友:
行同步?场同步?感觉应该不是三色信号。。。。。。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显示错乱,与VGA输出无关,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集成的看一下内存吧。

网友:
你的是花屏吧

网友:
这情况和VGA线没关系,如果是重做系统后出现的,应该是镜像不合适,如果是用成这样的,应该是显卡或内存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遇到是显卡的问题,绝对不是三色的问题

网友:
不是接口问题

网友:
这是显卡花屏了

网友:
本本自己正常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A:
显卡 问题 这是花屏 不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 问题 这是花屏 不是乱码

花屏,或乱码,说法不同吧,
我知道是显卡,,,或,,显存,,,
我只是想讨论下,具体是哪一条线,,,,,,,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大,或者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B:
VGA15根线问题  红 绿 蓝其中一根断 就会偏色 行 场线出问题 行场不同步 有的不显示  地线断也不显示 两根数据线不会影响显示  只是检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乱码多半是显卡 显存虚焊 性能不良  显卡和显存那么多根线 你要想知道是那根线坏 就先把显卡拆下来一根一根飞线 然后 一根一根的试 是那根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15根线问题  红 绿 蓝其中一根断 就会偏色 行 场线出问题 行场不同步 有的不显示  地线断也不显示 两根 ...

谢谢回复,,,,

网友:
这么难搞得单,让客户换板阿

网友:
显存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 问题 这是花屏 不是乱码

花屏引起的乱码,好吧,
不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呵呵,

感觉像是显存虚焊引起的,你的意见呢?

网友:
乱码刷显卡BIOS芯片

网友:
乱码刷显卡BIOS芯片,内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 估计是掉点了!

网友:
主板是摔过的就直接考虑显卡,显存方面原因,跟三基色那些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