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天A3000

楼主(2016-06-22):
联想启天A3000,开机电流到1.1跳不上去,拆机后不知道动到哪里,电流上去,屏幕闪后白屏,发现屏线动一下就晃动一下,重新插拔排线屏幕正常点亮,试了2天都正常,今早再试一下,开机后不小心动到电源断电一下,结果回到原来电流上不去的故障了,晕  都叫客户来拿了。 会是bios问题吗   这个板的bios有几个 求助

网友:
可以刷一下BIOS

网友A:
ok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  谢谢我试一下

恩恩 好的

网友A:
最后是桥的问题加焊就好了

网友(2016-11-26):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桥的问题加焊就好了

北桥吧

网友:
amd的桥出现问题最多了,发热量高

网友B:
是集成AMD的吗,我也遇到一台找不到集成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集成AMD的吗,我也遇到一台找不到集成BIOS

把板号发上来,我找一下看看,说不定可一直搞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板号发上来,我找一下看看,说不定可一直搞到呢

刚刚去下了一个试了下,不行,北桥换了电流0.95不动

网友(2016-12-26):
引用 网友B:
刚刚去下了一个试了下,不行,北桥换了电流0.95不动

你刷的是集成bios还是独立的?板号一样的bio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桥的问题加焊就好了

哥们你做那个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做那个桥好的?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南桥了

网友D:
这个南桥也是爱坏

网友(2017-02-01):
引用 网友D:
这个南桥也是爱坏

这个机器南桥坏已经是通病了我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E(2017-03-18):
哥们有这个的图纸吗  分享一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有这个的图纸吗  分享一个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32983-1-1.html看一下这个是不是?

网友F:
是的.下载好  试一下   我这边也修了一台  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下载好  试一下   我这边也修了一台  南桥问题

这个机器南桥是通病啦